TOPVIEW T175 只有四分之一显示(如图)是否还有救???

楼主(2010-06-15):
TOPVIEW T175 17寸正屏液晶,现在的故障是只有上部四分之一显示正常,下部四分之三像黑屏,无显示。故障是否是屏坏?是否还有得救?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这台显示器是屏的问题,已修好。不过不是本人修好的,是深圳的一家专修液晶屏的公司给修好的,花了一百多(含运费)。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看是如果好的就是驱动板问题,如果还是一样的就是屏坏了。

网友:
100%是屏坏了,,,,

网友:
根本不用什么去点了,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唯一希望就是把屏蕊片换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屏的话,就不值得了

网友:
换通用板点下看看是MCU坏了还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拿去报废了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太牛了吧  平成了那样

网友:
典型的屏挂了,杯具

网友:
建议还是代换下试试,说不定有好消息。

网友:
屏上的行驱动跟屏内部的电极开焊,用压屏机可修复

网友:
可以点下,但基本没得救了。

网友:
如果你有压屏机,就可以修复。

网友:
软排线开焊,或者平电路缺电压

网友:
之前有没有人修过呀?我换通用版改接口的时候.线弄错了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先看看板到屏的连接线啊..呵呵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屏坏了.

网友:
已换过通用板试过,是屏的问题。因没有压屏机,就跟客户说明情况放弃维修了,被我30元收购了。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这样的屏收购还有价值吗?

网友:
还是用通用板检测过在确定的好!
不过通常这种问题是屏坏!

网友:
因为要卖一个新的液晶给客户,所以这个坏的屏客户硬是要我30元帮忙收购,我也知道没收购价值,但是没办法呀,除非不做交易。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好过,不好修啊!希望不大啊!~!!!!

网友:
为什么没有收购的价值?里面的驱动板,高压板可以用,如果决定不修,又可以拆屏的主芯片,还有DC-DC转换等,你用这些来修其他机,也不止100了。

网友:
17寸的,几乎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今天拆开屏看了一下,屏的主芯片是TFP7425PZP-7 MINI-LVDS,开着机器用手摸了一下发现该芯片微热,如果是屏坏,究竟是坏在哪个地方?会不会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倒想换这个芯片试试,不过我在淘宝网上查了一下,这芯片含运费要30多元一片,还挺贵的。

网友:
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换屏的主芯片有可能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