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内小电源板炸电阻和二极管

楼主(2010-06-15):
音响内一块小电源板,上220V市电炸电阻和二极管,一个电阻是4色环:红黑金金,二极管是:1N4007。板上有个三极管是:E13003。问题不知出在那里?

网友:
检查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以及电阻、电容。一共没几个元件啊!

网友:
是什么音响啊!用这么简单的开关电源,看半波整流用的二极管可能是4007,1A,  可能是单12 伏1A的吧!功放是不是TEA2025?用监控的12 伏变压器代换吧!

网友:
没有多少东东,整个查一遍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这恐怕是最简单的开关电源了吧  就那么几个件 炸电阻话 13003恐怕必挂无疑

网友:
先排除短路情况,然后把所有坏掉元件更换应该就可以搞好了

网友:
应该是出在整流二极管1N4007或者13003开关管中,拆下来测是否正常

网友:
没几个元件,跑一下线路顺着查就可以了,我觉得可能有短路故障,这电源很简单没多少东西,应该好修的

网友:
z直接接市电220V ?  这种应该经变压器的吧 12V

网友:
你查下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