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开机不亮

楼主(2010-06-15):
IBM T43 开机不亮,电流上到1.19A,诊断卡不 跑码,不装CPU开机掉电,不上内存电流也不 变,也不 报警。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多半是假焊,,把座子,或北桥焊一下

网友:
换内存,托下内存槽子看看

网友:
楼主看下是不是有地方断线的,今天刚修一台T40,也是电流到1A左右,后查南桥下面有一个点过孔断线,飞线后OK

网友:
刚测了CPU无复位。。。

网友:
CPU   复位是北桥给的,             你要先确定整版有没有复位,

网友:
量一下有没CPU复位,如有CPU复位就量各桥的数据线、地址线

网友:
不跑码应该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南桥复位正常,就CPU无复位,上CPU假负载开机掉电。。。

网友:
先看跑不跑吗

网友:
不跑码应该是少电压,

网友:
不跑码,CPU无复位,CPU无时钟,内存无基准电压,内存无供电,内存无时钟。。

网友:
先要把内存电压修出来

网友:
供电OK  复位正常 没有CPU 复位 多见南桥损坏

网友:
先把所有供电修出来还不跑的话在干北桥

网友:
按照维修思路来!先修内存电压啊!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不装CPU的时候掉电,可以把1987的第一二角短接就好了

网友:
查查各路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对照点位图  很好搞定的

网友:
查到内存供电芯片MAX1993不 正常,测各脚电压1=0,2=0,3=0,4=0,5=0,6=0,7=0,8=0,9=0,10=0,11=0,12=0,13=0,14=16.00,15=0,16=0,17=4.85,18=5.00,19=5.00,20=0,21=0,22=5.00,23=3.30,24=5.00

15脚和18脚电压不 正常。。。

网友:
电流上到1.19A就不动了么?测一下各个电感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待机状态下MAX1993输出正常,
把C597的电容去掉后,待机输出没 有了 ,,,这电容能影响到MAX1993吗???

网友:
楼主这机子弄好没有啊?什么问题啊 手头上正好有一台差不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