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流跳变确定问题?

楼主(2010-06-15):
请问高手如何根据电流电路来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比如说跳了几下到哪里了?大多数的机器跳12下左右就亮机了。
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因该和POST自检结合起来判断,当然不同的机器,每次电流跳变的幅度都是不一样的,这跟平时的经验积累分不开

网友:
开机时序,慢慢的去摸素。

网友:
这个玩意看多了,修多了。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只要看多了就知道了,每种品牌的机都不一样,像APPLE的电流跳一下就显示了

网友:
是啊 要多积累啊

网友:
首先要有理论,然后就是经验,有了理论才能知道上电时序,根据经验来看电流变化

网友:
你也可以 根据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的大小来确定氏哪的问题的哦

网友:
一般机器跳3次就能亮了,不过还是要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