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325开机不定时掉电,刚进XP就掉电

楼主(2010-06-15):
HPNX6325开机不定时掉电,刚进XP就掉电,查19V有,5V ,等都没有了,再开机一会出现换面有断掉,哪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没有5V 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加焊一下先

网友:
请楼主换一个CPU试一试,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