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15):
刚接手的时候是黑屏,怀疑显卡坏,做显卡后正常,进系统蓝屏,后来做了个xp系统,无线网卡不认,以为是无线网卡坏,换了个好的也不认,不知道哪位师傅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看看I/O芯片。。。。

网友:
你看一下1400  原装系统是不是VISTA系统,如果是的话,你改成XP  后,有些 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不认硬件 还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到DELL官网上下个驱动装上看看.如果是不认硬件,那看看是不是加焊的时候碰到哪了,或者是PCI-E插槽问题

网友:
晕,你开始是走到哪蓝的屏啊,是不是BIOS里设ATA选项没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原来的就是x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系统到桌面时蓝的屏,它那一项已经改过了ACHI的?0..0?

网友:
BIOS里有没有禁用无线网卡那项?

网友:
具体图纸我没看 如果找到硬件 比如pci-e网卡 pci-e其中一个识别脚会拉低 这个是从物理角度来看的 你看看图纸上哪个是id检测的那个脚是否被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我也还原过了 啊...

网友:
第一步:清理系统
sudo rmmod ndiswrapper
sudo ndiswrapper -e bcmwl5
sudo apt-get remove ndiswrapper-utils
如果你得到的返回信息是无法找到该文件或者无法删除该文件之类,请不要慌张,我们只是要确认在我们开始之前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在使用中。
期间在终端它会提示你有4个包不用要了,你直接按照他给你的命令也一起删掉,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会下最新的。
第二步:获取所需程序包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编译包以保证我们的程序可以很好的运行或写入。驱动程序是取自DELL官方网站dell.com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do apt-get install linux-headers-`uname -r`
wget
http://ftp.us.dell.com/network/Dell_mul ... 174291.EXE
注意:这里不是以前网上些的174292是174291所以请大家注意。

wget
http://superb-east.dl.sourceforg ... wrapper-1.53.tar.gz

如果WGET无法取到Dell_multi-device_A17_R174291.exe,请访问
http://supportapj.dell.com/suppo ... bid=0&fileid=236819

下载该文件并保存至本地
如果WGET无法取到ndiswrapper,请访问这里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 ... p_id=93482

tar -xzvf ndiswrapper-1.53.tar.gz
这里注意:配合最新内核的程序是1.53而不是老教程里的1.51
最后我们需要把UBUNTU默认安装时调用的BCM43XX驱动禁用。
sudo echo blacklist bcm43xx >> /etc/modprobe.d/blacklist
注意:如果上面的这行命令显示请求失败,请尝试下面的命令。
sudo -s
echo blacklist bcm43xx >> /etc/modprobe.d/blacklist
exit
你必须在这个时候重新启动!!!!
第三步:编译程序
现在我们将要编译Ndiswrapper程序,在终端模式下,进入你将ndiswrapper解压到的目录,执行下面的命令:
cd YOUR-NDISWRAPPER-DIRECTORY
sudo make uninstall
重要提示:多运行上面的命令行几次,你可能会碰到系统提示没有找到文件之类的信息。这意味着你需要再运行这个命令2到3次,但是不要多余12次(这里好像是老外的幽默,原话是but not more than about a dozen)。
sudo make distclean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第四步:安装驱动
如果上面的每一步都运行好了,现在你已经安装好Ndiswraper了。我们该装DELL的驱动了。在终端模式下,进入那个Dell_multi-device_A17_R174291.exe文件所在的位置。
unzip -a Dell_multi-device_A17_R174291.EXE
cd YOUR-DRIVER-DIRECTORY
sudo ndiswrapper -i bcmwl5.inf
sudo ndiswrapper -l
“YOUR-DRIVER-DIRECTORY”就是你刚才解压驱动程序包的目录(这里注意:我进的是DRIVER_US!!!)
这时你将看到一个信息显示你的驱动开始被调用,硬件已经检测到。(我当时没看到任何信息,直接执行下面的命令的)
sudo ndiswrapper -m
sudo modprobe ndiswrapper
sudo echo ndiswrapper >> /etc/modules
注意:如果上面的命令行执行后显示请求失败之类的信息,可以尝试下面的命令行:
sudo -s
echo ndiswrapper >> /etc/modules
exit
有些用户这个时候可能会收到系统提示需要重启计算机的信息。(建议这个时候重启一下)
注意:这里必须重起。
第五步:测试无线网络
现在可以测试一下无线网络系统是否正常了,执行下面的命令行。
sudo iwlist scanning
我在网上找的这个,不知道怎么用啊,有哪位知道给指点下啊.....

网友:
恩  1400的机子修过好多都是那个毛病  你自己没有注意呀 不会是板子问题吧 我认为还是系统问题  耐心点吧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