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下北桥和显卡之间的电容有区别吗?

楼主(2010-06-15):
我想请问下基地里的各位,显卡与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与其他电脑有区别么,用同样大小的电容可以随便换么?
显卡
电脑

网友:
一般是0.1U 这是高速信号,最好原值换

网友:
无边思绪
的帖子
无边大师,我想问问如果换了其他的会不能开机么?? 有没有这个可能 ?

网友:
跟开机应该是没有很大区别 除非是容量相差很多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的耦合电容 体积一样大的 容量是不会相差很大的

网友:
呵。 上面说的是。体积差不多大。 值相近就可以换的。。

网友:
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去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一般大小 颜色一样都能代换了

网友:
像贴片式的电容一般在代换时只要颜色、大小一样就可代换!

网友:
哈哈,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就能代换,反正我是吃过苦头了。。。就因为几个小电容害我做了2次显卡。。。换了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换之前一定得测试下,是偶合电容

网友:
大小颜色一样就行.没那么多苛刻要求的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换 贴片的

网友:
要同位置的才行

网友:
今天我就修了一台DV2000的,同事做了两个全新的显卡都不显示,好来拿给我修,一查从北桥到显卡的电容有一个电容变值了40多,后来找一块料板找相同北桥到显卡的电容就显示了.

网友:
@修本本修:
老兄还卖电容表一个一个拿下来量的啊~

网友:
从料板上找差有多位置的,大小颜色,也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