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机电压,绿线4.5V,紫线5V,短接黑绿线不开机

楼主(2010-06-15):
一杂牌电源,有待机电压,绿线4.5V,紫线5V,短接黑绿线不开机。原来是保险烧了,电容鼓了几个,换后,就这样了,我又换了那个最大的电感,不知道型号对不对,反正是从一个正常的电源上拆下的,现在问题依旧,求解!?

网友:
主开关管量了没啊,在看看控制IC有没有保护

网友:
楼主测试下你拆下来的电感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大电感烧坏了吗?未说明电源芯片,不好回答。

网友:
如果是单芯片的话建议直接换

网友:
你看一下开关管左边的两个管子有没有电,我遇到一个也是你勒样的情况,。

网友:
电源有没有保护;推动管有没故障;电源管理IC有没有故障;都查一下

网友:
大电感很少坏啊,有待机无输出,查IC和开关管

网友:
还有看下光电耦

网友:
有待机电压,与光电耦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