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白屏疑难求解

楼主(2010-06-15):
LXM-WL19AH一台,放置一段时间或打开开关同时拨电源放掉机内余电开机不白屏加信号也正常但一关机再开就白屏,有存电或用了一段时间由正常变成白屏后再开机就会白屏,白屏时不加信号全白加信号时斜看有暗彩道,左边有图标和右边托盘区的图像好象有识别以较暗彩道呈现便正看还是白屏。

刚开始我看驱动板主芯片脚上锡较少,就加焊了一次,正常了,客户使用了几天又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大家有这个型号的白屏维修经验吗,请指导一下。

*******************************
故障已经解决了。

这个实在烦人,最后换了一块同型号的驱动板正常了。

后来查了,有人说这个驱动芯片的热稳定性不行,我还感觉原故障板的芯片板上焊锡太少,我做了补锡并重新焊了,还是老毛病。

网友:
这款显示器屏供电电流大,在白屏时,测屏和驱动板5V供电,最近修到一批换驱动板与屏之间的数据线(白色排线);换了30多条,都是坏在驱动板的那头黑色槽里面。

网友:
驱动那头黑色槽尝试换下看看!~在看看是不是显卡稀汗了

网友:
修不来笔记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流过大把接口碳化了?

网友:
那排线和黑色插头是靠自然压紧,容易氧化

网友:
仔细研究应该能修好

网友:
换一套好的电源板,驱动板,先确定故障在屏上还是板子上,再下手

网友:
驱动板上的给供电的一个MOS坏了,可以直接短接或直接飞条5V给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