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山寨abs接收机做刷MCU编程器

楼主(2010-06-15):
灌水多日,终于用一篇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一例转正,下载了可爱的狼上传的LGW2234S的MCU程序,用来修理朋友送来的LG显示器,这东西放在我这已经将近一个月之久,知道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可是一直苦于找不到程序,打电话给售后说要厂家发驱动板,给别的维修站打电话说要换通用版,而且都价格不菲,无奈只好泡坛子..前天终于可以下载了,可是面对程序却又无可奈何..
起初驱动板上发现一个24C02贴片存储器,以为他就是要刷的存储器,可是用24系列编程器打开BIN发现文件大于存储器容量..仔细观察驱动板又发现一个25L1002贴片存储器,郁闷了..找不到25系列的编程器,以前自己加工的并口简易24系列编程器不能用了,怎么办?...
昨天无意间想起了自己的DVB接收机里面的存储器是25F80,想想应该都属于是25系列的存储器,如果用这个接收机刷这个程序怎样呢?不管他,将两个存储器拆下来,将25L1002装在接收机上,(这个存储器有点小,虽然都是八脚,但是焊接的时候要拖锡搭焊才行)仔细检查没有短路断路的引脚,接上串口线,打开DVB升级程序浏览路径刷写,看着程序往前走着,也不激动也没紧张,等他刷写完毕,关程序关接收机电源,拆下25L1002装上驱动板,将屏和电源板高压板连接号,也没装壳子,直接插上电源线信号线,还真就成功了...久违的画面回来了.....装好壳子修理完毕
至此没花一分钱就将这个22寸的液晶修好了,感谢CHINAFIX提供平台,感谢可爱的狼上传原厂程序....
简单说明下这个编程器的配置,国芯GX3001+GX1121存储器25F80,刷写程序:GxDownloaderIII_V2.12
程序在网上很多,如果找不到且需要的朋友可以跟帖我上传,接收机应该也很好找吧..不过这是硬件,网上下不来的,呵呵

实在抱歉,应该是ABS接收机,呵呵,上面打错了!!

网友:
我有个疑问,根据楼主的意思是将DVB机的FLASH芯片25F80拆下,将液晶的存储器芯片25L1002取下来然后装回DVB机再开机进入升级画面在选择液晶程序进行升级。不知我只样描述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我想问下楼主,DVB机都没有程序了(这时装的是25L1002),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能开机并且进入升级画面的。我也做DVB做了4年了,我还从没遇上没有程序的DVB能开机并且可以进入升级画面升级,请楼主详细说下你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你那DVB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国芯GX3001+GX1121   大约是多少钱,,,

网友(点评):
呵呵,你千万别真得去买哪个DVB机来升级呀,没有一台DVB能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能开机,更别说升级了。楼主要不就是没说清楚,要不就跟本在忽悠

网友:
网上说用它可以写25系列存贮,,

网友:
你自己可以想下,假如一台电脑,你把BOS芯片给去掉了,然后你换了个本本的BOS上去刷这个本本的BOS,你认为可能吗

网友:
额.....我搞错了,应该是ABS....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VB是大锅,ABS是小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空升,而是刷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郑州报价不到六十,你可以买个二手的,别人废弃不要的,十几块到二三十不等,而且你还可以看电视

网友:
哦,原来是中九的呀。

网友:
同问?我想没有那个芯片  是无法开机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玩过,你发个图看看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网友:
楼主你有不。我也要一个

网友:
这种刷25XX速度慢,我试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半分钟解决问题,如果这速度对你来说还慢的话,那没办法了,我没有专业的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东西应该遍地都有的啊,去年一年全国卖出去4000W山寨机

网友:
回复 10# kurui0062 的帖子不需要他开机,只用它做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半分钟是刷不完的,我也刷过中9的机子啦。1M的数据要刷4分钟以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刷机速度有很多方面的,都会影响的,刷机线,机器配置,端口设置,刷机软件....刷国芯的1M和2M的都很快的,通常也就是一分钟,慢一点一分半,我的机器配置:AMD3000+单核,1G内存,80G硬盘并口,很老的机器了已经是

网友:
建议没经验的还是买个把稳当啊。

网友:
哎!没试过,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用接收机跟电脑连接刷程序啊
,但是接收机不开机,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