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W高压问题

楼主(2010-06-15):
ACER 1916W 灯管亮一下就灭了,(灯管亮的时候亮度很暗)。电容没鼓包,两个P605是好的,高压包,升压电容换了没用。换通用高压板正常。大家分析下会是啥问题呢。。
ACER

网友:
高压电路产生的高压不足,,,准确地说是电流不足,,

网友:
我也觉的是,但是那里坏了影起的呢

网友:
换个控制芯片呢

网友:
高压线圈等可以造成这样的故障,,还有反馈电路等

网友:
是电流反馈,电路图中CS脚吧,查查看。

网友:
一般都是过流过压电路起保护了,去保护试试。

网友:
高压驱动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宏基这样的机器了,电容鼓包了,高压的保险烧了, P605 是好的,都换了之后还是闪黑,改高压板吧,灯管线太短了 空间有点小! 高手指导下!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换高压板一般用不住,一般换一体板,并检查灯管,灯管坏的了也较多

网友:
这种故障你要用另一个高压板先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