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幕背光熄灭,依时间的长短判断其故障点

楼主(2010-06-15):
自动关掉的时间
1.当灯管点亮后,立刻关闭(小于0.2)....背光线路短路保护:mos短路,灯管漏电
2.当灯管点亮后,稍后关闭(0.8~2)....背光线路开路保护
有灯管故障或有mos故障,保险丝开路
3. 当灯管点亮后,一段时间后关闭(3~180).....有冷焊点
灯管冷焊,边压器冷焊,mos冷焊
4.当灯管点亮后,很久后关闭(5).....散热不良,有冷焊点,零件老化

网友:
这里发贴最好有简体,不然大家看起来太费力,回贴热情就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了解了下次會注意,會轉換為簡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