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15):
七彩虹c.n70hd ver1.5主板集成显卡可以进BIOS没问题,进装机画面就显示出蓝色条其它显不出,上独显正常,请问怎样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北桥松,再不然换北桥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存的,可能就是显存坏了,或北桥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 七彩虹的这种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虚焊先加焊一下

网友:
汗,一看就知道是SB有问题啊,

网友:
这板子我现在一般都不修了,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没必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