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10-06-15):
我有一个三帝845的板子用诊断卡开机总是从00到C1反复显示不能开机报警声是没有检测到内存的声音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内存槽1 脚参考电压【内存电压的一半】  7脚内存电压  91  92脚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电压【2.5或3.3 根据上拉电压决定】  184脚内存SPD电压【2.5或3.3 根据上拉电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