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检硬盘掉电

楼主(2010-06-15):
此机器接手时检不到硬盘....,南桥82801EB的,换之可以进系统了,但时不时的掉电,一般都是准备进系统时掉电.....
求助......

网友:
重加焊南桥吧,那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哈~~~~~~~~~~~~

网友:
插上硬盘的时候,进CMOS里测试看是否掉电来确实是不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