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诊断卡能诊断出主板不定时死机的问题么?

楼主(2010-06-15):
这种诊断卡能诊断出主板不定时死机的问题么?有片462主板不定时死机,死机后有时按复位键重启黑屏无显示,不知道这种问题诊断卡能否测出是主板那部分电路有问题?

----------------------------------------------------------------------------------------------------------
大家看清了,这个卡的中文只是翻译了一下诊断卡代码表的英文而已。对于维修的人作用不是很大。当然毕竟价格只40来元,如果支持的主板很多还是不错。
怕只怕这个卡会误导人。-----月饼

网友:
楼主这个诊断卡,多少米呢?呵呵,不错哦

网友:
这个东东,好...智能化了...

网友:
牛牛的诊断卡,不过在智能的卡也检测不出不定时死机黑屏类的故障,那些软故障叫牛人看了也头疼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来的,还是智能,都比我聪明了!

网友:
这个诊断卡比较牛啊?多少米啊

网友:
呵呵,还带中文说明

网友:
牛牛的诊断卡,不过在智能的卡也检测不出不定时死机黑屏类的故障,那些软故障叫牛人看了也头疼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主板硬件故障,而不是你说的软故障,软故障这种问题诊断卡当然无法检测出来。

顺便回答一下问价格的坛友,四十八元钱,山寨出品,声明一下本人绝非枪手和商家,只是来问问题的,不知这里有谁用过,能给点评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个地址,我也买个去

网友:
此物无用!
只不过把诊断卡说明书上的中文复制过去了吧。对维修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用处。

网友:
此物无用!
只不过把诊断卡说明书上的中文复制过去了吧。对维修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用处。
引用 网友B:

那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好用呢?

网友A:
我指的是主板硬件故障,而不是你说的软故障,软故障这种问题诊断卡当然无法检测出来。

顺便回答一 ...
引用 网友C:

软故障不是软件故障,主板正常运行过程死机,诊断卡能测得出来,要维修的做什么!

网友:
呵呵,我在电子城也见过,应该还有一个外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指的软故障是什么啊?主板BIOS芯片有问题?各部件接触不良?

有维修员就不需要诊断卡么?那为什么各大维修店的维修员帮人检测主板时都喜欢插上诊断卡检测?

网友:
这样的诊断卡和平时的诊断卡本质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多了中文提示

网友:
这种东西是给懒人或是新人(常见代码含义都不知道的)用的,就跟跑个C1,显示不过内存,请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一样。
工具这东西用着顺手就行,没必要都要最好的,最省事的。

网友:
这种东西和数码的实质是一样的,但不用带说明书了,方便新手使用,也显得设备专业。

网友:
没有多大用处,只是多了中文提示

网友:
一样用。。。。。。。。。。。。。没有什么新花样

网友:
楼主不防查一下内存供电,462的cpu如果散热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一个cpu试一下,BIOS最好刷一下。

网友:
显示直观一点,合适新手用!

网友:
做这个的人倒是挺牛,3310屏用在诊断卡上算是个创新。

网友:
噱头,这个适合客户用,专业人员每必要用这个,还容易坏。

网友:
所有的诊断卡都不能用来诊断死机故障!
第二 这个卡也不够智能!需要手动通过拨动开关选择BIOS品牌!

网友:
把代码表中的内容显示出来了,,,大同小异,,

网友:
电脑死机时件很让人头疼的,。这个测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诊断卡不实用,如果像我们修机器,客户来了,插上这种卡,客户一看就知道哪出问题了,报价都没法报价了!就忽悠不到了!还是用客户看不懂,自己能看懂的卡比较好!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哎!! 多少工程师想尽所有技术啊。 就为了给我们维修的开发一个简单工具而已、、、、 值得吗??    其实各位工程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设计理念错误了。。  其实我们用诊断卡用到的地方不是很多, 主要是看跑不跑马。看复位正不正常。。  仅此而已,没必要搞这些东西。。。。  你要确实想拉住维修员工具的心,你就去开发,怎么样让跑马跑的更准确,不跑空马,乱码。。  这就是维修员最喜欢的工具了。

网友:
关键是测出的结果准不准。

网友:
以后大家要失业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楼主你的机器说不定时死机对于你来说是属于什么问题,难道说好点的诊断卡可以跑完码以后,实用过程中告诉你死机了,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麻烦你动点脑筋好不好

网友:
    哎。。。。没有想到有这种测试卡。。。。

网友:
要用就用单步卡,那个卡才牛,可惜买不到

网友:
个人觉得没多大的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的意思主板不定时死机就一定要是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么?麻烦你在不能理解别人的问题时请不要乱说一通,还请你自己多动点脑筋好不好?你这人有毛病,根本就是来抬杠而非来回答别人的问题的,你想来找事的麻烦你绕道。

我的意思是已排除主板外其他硬件都没问题,当诊断卡上插上有问题的主板(这片主板有不定时死机的现象),主板发生不定时死机时,诊断卡能提示是主板那一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花架子,这种和普通的没什么区别,唯一的作用是给不太懂代码的新手,不用去查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的意思主板不定时死机就一定要是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么?麻烦你在不能 ...
引用 网友C:

还不一样?你的帖子也就适合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要不是你针锋相对,我也不会再这没养的帖子上磨时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不一样?你的帖子也就适合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要不是你针锋相对,我也不会再这没养的帖子上磨时间啊

网友:
这东西只不过多了一个显示屏而已。对于新手是比较好的。老手是无所谓的。

网友:
貌似很牛的诊断卡

网友:
我只能说现在的人太聪明了,可以把东西做的这么简单易操作、的确是个好产品,不过实际意义不大多花点钱买个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仅仅是诊断卡的汉化版吧,对于我们搞维修的好象用处不大

对菜鸟用户或业余者也许有些作用

网友:
我没用过这种高级货,建议新手还是别用这种诊断卡,用了人容易变懒

网友:
回复 12# 决战新野 的帖子基地的商城里就有PT091的诊断卡,很好啊!

网友:
不会这么现实吧。。太先进的东西不一定OK

网友:
好啊,基地啥时候有我也买一个,省的我去看说明书了,基地快出。

网友:
更适用中国人,特别是记忆差的人,48元一个,值……

网友:
这个东西再牛也是仅仅在测总线上的东西

网友:
没用,鉴定完毕

网友:
以后内存松动或者脏了的机器我们没机会修到了。

网友:
我用2灯8元钱一个的也好的很,呵呵

网友:
有了这个卡一般用户都能自己搞定故障了
产品越发达利润就更难做了

网友:
增加卖点罢了,不实用。

网友:
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和主板本身电路有问题这个也能一样?不知道是谁一上来就针锋相对,你这人的回帖也只适合充当某些论坛专用马甲攻击人而已,谁想跟你磨啊,有维修员就不需要工具了,你太伟大了,焊接东西时你是用吐口水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n你脑袋被挤了吧,你自己好好看看我的饿第一个回帖,有针对你吗?是 你自己感觉自己小白了一直跟我争吧,没有勇气接受被人指责就不要再论坛发帖子,神经病!

网友:
屏蔽 2010-6-18 01:17
决战新野 引用了你曾经在主题 这种诊断卡能诊断出主板不定时死机的问题么? 发表的帖子
你的帖子:回复 决战新野 的帖子    还不一样?你的帖子也就适合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要不是你针锋相对 ...

决战新野 说: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和主板本身电路有问题这个也能一样?不知道是谁一上来就针锋相对,你这人的回帖 ...

回复|查看

加为好友 | 打招呼  屏蔽 2010-6-16 23:43
决战新野 答复了你曾经在主题 这种诊断卡能诊断出主板不定时死机的问题么? 发表的帖子
你的帖子:回复 决战新野 的帖子     那楼主你的机器说不定时死机对于你来说是属于什么问题,难道说好 ...

决战新野 说:回复 吴正海 的帖子 照你的意思主板不定时死机就一定要是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么?麻烦你在不能 ...

加为好友 | 打招呼  屏蔽 2010-6-15 23:22
决战新野 答复了你曾经在主题 这种诊断卡能诊断出主板不定时死机的问题么? 发表的帖子
你的帖子:软故障不是软件故障,主板正常运行过程死机,诊断卡能测得出来,要维修的做什么!

决战新野 说:那你指的软故障是什么啊?主板BIOS芯片有问题?各部件接触不良? 有维修员就不需要诊断卡么?那为什么 ...

回复|查看

加为好友 | 打招呼  屏蔽 2010-6-15 22:29
决战新野 引用了你曾经在主题 这种诊断卡能诊断出主板不定时死机的问题么? 发表的帖子
你的帖子:牛牛的诊断卡,不过在智能的卡也检测不出不定时死机黑屏类的故障,那些软故障叫牛人看了也头疼

决战新野 说:我指的是主板硬件故障,而不是你说的软故障,软故障这种问题诊断卡当然无法检测出来。 顺便回答一下问价 ...

回复|查看

你自己看一下吧,获得那么没有勇气,还有,我混论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不是马甲也不会让你这种人定论,要是论坛里的人都像你,我早就不会来这里了,白痴!

网友:
高科技都到这种程度了,佩服啊

网友:
死机的毛病,是诊断卡无法找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n你脑袋被挤了吧,你自己好好看看我的饿第一个回帖,有针对你吗?是 你自己 ...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谁小白来这里装大虾,别人主板本身有问题,你就硬要说成时硬盘坏道或者CPU温度太高,你不懂就不懂好了,不懂还要装懂,如果顾客碰上你这种垃圾维修员后果可想而知,你这人脑袋被驴子踢了,明显的神经病幻想自大狂,懒得跟你这种人磨叽。

网友:
白痴的人是你姓吴的,像你这种白痴维修员在不懂别人说的问题就乱回帖,谁有兴趣的去看你的垃圾回帖,你这人不仅白痴而且还有幻想自大精神病,你越攻击就越显现出你是个得不到客户认可的垃圾维修员,像你这种不懂装懂维修员除了在论坛上攻击人之外,你还有啥其他的本事,谁会欢迎你这种自大狂的垃圾维修人员,自大到作为一个维修员连工具都不用就能给人维修电脑,不知道是谁没勇气面对问题,主板本身有问题就只会往其他硬件身上有问题推,知道你是在这论坛上混的,也只有是某些人的马甲才会提到混这个字眼。

网友:
比英文的多几十块.中文的比较方便.

网友:
现在的人太聪明了,可以把东西做的这么简单易操作、的确是个好产品,至于实际意义嘛,诊断卡实际意义本就不大多,准备花点钱买个玩玩。

网友:
同意11#、12#的观点,意义不大。

网友:
很牛啊!这样还要学修板吗

网友:
不定时死机..这个卡怎么能测出来呢..只能测主板刚加电时的状态,正常启动后就不会跑代码的了.,,而且只是加个中文说明,,刚出的,,估计还不完善.

网友: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网友:
代码+翻译,继续忽悠。

网友:
这卡还是不错的,说那么多,为啥大家都没想到,人家就想到了?

网友:
有语音报错就好了,比如内存出问题了,里面就有一个姑娘的声音:内存方面坏了,请您查内存。

网友:
呵呵!还没有见过这种诊断卡,挺佩服制作者本人!

网友:
跟其他的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你的462主板,可能是cpu散热问题,像你说的那个情况一般是散热不好,和桥虚焊!

网友:
靠卡可以直接分析或者维修的话太果断了。这样说来用户直接买电脑的时候再买一个卡就可以了,以后电脑不用去店里维修了,自己都可以分析。。。。
可能么

网友:
好强的诊断卡

网友:
只是比较方便一点而已,不用再去翻代码书罢了

网友:
唯一好处是不用记代码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