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GV电源有尖叫声

楼主(2010-06-15):
杂牌915GV电源有尖叫声,过一会儿三相供电的电感和虑波电容都感到较热,假负载测试CPU供电为1.5V比正常高出0.4V,不敢上真U,更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故障不变,不上假负载没尖叫声,电源也无输出,要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出的电压不一定准确。只要不短路 775的直接上真U

网友:
有可能为尖波吸收电容损坏,或大滤波电漏电所至,可以先把这些元件损掉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主板不上CPU他就是会叫的 1.5V不会烧U的

网友:
空载1。5V没问题的

网友:
上真U试下嘛,775的是好些,不容易坏,另外听小组的说不上CPU会尖叫的还真没见识过呢,,,是不是就那种连续的短声叫?

网友:
一般来说有尖叫声多为滤波电容损坏。有些主板上假负载和上U的电压有一定的差异的。我建议还是先确定电容的好坏。可以先把电容换了再上U看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 有时候遇到轻微短路的就会有声音

网友:
经综合楼上几位热心朋友的帮助,俺更换了CPU供电的虑波电容,把原来6个6.3V2200微法更换为3300微法,测量了一下CPU供电1.45V,再更换2个16V2200微法,原值更换,再测量了一下CPU供电1.4V,上U测试为1.3V正常,但感觉电感和电容温度上升较快,应该说比正常的板热得快吧,现在可以使用,就鼠标不能用,要用U口鼠标。这主板是杂牌的,尖波吸收电容没发现,不知是不是省掉了,

网友:
有可能为尖波吸收电容损坏,或大滤波电漏电所至,可以先把这些元件损掉试一下

网友:
BOOT端、COMP、FB端所接外部元件及其通路正常否?
鼠标不能用查PS/2接口,测PS2口供电、拆排容,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