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 P5SD1-TM/S无VCORE电压(已结帖,见20楼)

楼主(2010-06-15):
如题!
测量三组供电管无明显异常,查ADP3181外围电路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元件,但发现加假负载时,ADP3181的12脚DELAY始终只有0.03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EN信号为1.25V。
另:不接假负载时,ADP3181的三组PWM输出中只有25脚PWM3有1.45V输出,其它两组0V。但接假负载后,三组PWM输出全为0V。换ADP3181无效。
哪位朋友有维修经验,支个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板记得好像要上CPU后才会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上CPU无电压再检修的哦!

网友:
换个U试下,你要确定你换的那芯片是好的哦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再装上CPU测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再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工作条件正常而没有输出控制信号,肯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ADP电源芯片VID脚看一下 有没有高低电平组合 如果没有查VTT_FSB 然后再查ADP电源芯片供电  无修供电   最后查电源芯片EN  没有修EN  正常的话换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一楼就说了,供电管正常、拆除三组供电管VCORE没有短路,加假负载时VID4 VID3 VID2 VID0及CPUVID为1.25-1.3V,VID0为0V,从真值表查,此时VCORE应该为1.125V。
现在的疑问是:
ADP的12脚DELAY始终只有0.03V,由于没有任何资料,从这个IC的PDF分析,这个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因为只有EN或ULVO电压低于阀值时,才会由内部电路将此脚接地,所以出现低电平(我只是从ADP3181的PDF引脚功能分析,作出这种判断,不知正确与否?)
但测量12脚外接的定时电阻、电容均无明显漏电或短路。

回楼上:EN电压实测为1.25V,说明VID基本正常,否则不会有EN发出,但该电压的大小是否正常,不得而知!
实测ADP3181各脚电压,除了前面提到的VID、EN、DELY,还有:PG为0.13V(无VCORE当然不会PG)、13脚RT为4.26V、14脚RAMPADJ为11.48V、9脚COMP0.53V。其余各脚均约0V(这些脚均与VCORE有关,VCORE为0V,所以测量基本上为0)

不解的是:不加CPU或假负载时,ADP3181的三个PWM输出,怎么会有PWM3输出1V多的电压,而其它的两个没有输出。
当加CPU或假负载时,PWM1-3输出全为0V。
这个没法理解,期待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实测ADP3181各脚电压,除了前面提到的VID、EN、DELY,还有:PG为0.13V(无VCORE当然不会PG)、13脚RT为4.26V、14脚RAMPADJ为11.48V、9脚COMP0.53V。其余各脚均约0V(这些脚均与VCORE有关,VCORE为0V,所以测量基本上为0)

----------------------------------------------------------------
28脚供电没看到你提供数据!
如果28脚有电压。那就不太好远程分析了。说不定哪里掉了个件或者断线。。。

网友:
更换一下MOS驱动IC
7.8.9  15.16.17.18 脚的外接元件和连线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一下ADP3181再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28脚VCC 12V正常!

就是对以上几个疑问,不能理解。
期待中…

网友(点评):
8楼已回复你了

网友:
12脚,delay所连的接地的电容换过没有呢?

网友:
如果没有VCORE按老大的说法先换DELAY端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回复!

电容拆下来,用高压表测量没有问题,拆下后直接加电测量12脚还是接近0V。
至少说明不是由于电容漏电引起的电压拉低。

仅从这个IC的PDF看,PWM输出的条件有VCC、ULVO VID、EN、DELY等,由于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还有哪些条件会影响PWM输出。

    仔细检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明显的掉件或者断线。
继续期待中。

网友:
7、8、9脚外接的反馈网络连线、元件是否正常
另外如果驱动IC用的是ADP3110,其3脚OD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
外围元件在第一时间就查了,也代换了PWM芯片。
输出电压问题在7楼说过了。

由于没有VCORE,所以与VCORE有关的引脚均为0V。

还有,只有DELAY上升到正常值后,内部PWM才有输出!
不管DELAY正常值是具体的多少V,但肯定不是0.03V。

网友:
不是让你量电压
检查一下反馈回路的元件参数是否有异常,连接通路是否正常】

网友:
DELAY引脚是由芯片向电容进行充电的,所以摘下来加电测是不行的,要代换一个。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
用户不修了,所以不再继续研究了。
感谢杨老师及所有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