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米的线上网很慢,为什么调了这里就不慢了

楼主(2010-06-15):
请问一下高手,90米的线上网很慢,为什么调了这里就不慢了

网友:
如果线的质量不达标-----线径不够(最低0.43)、含铜量少(标准45%),90米距离肯定有衰减,,百兆肯定上不去,勉强上去也不稳定,但是在10兆应该可以运行稳定,这就是你感觉不慢的原因

网友:
呵呵,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通常在特殊环境下有时需要超长距离架线,用这种设置可以解决问题的。通常我们用的是全双工的如果要想网络更稳定些可以选择半双工,如果选择10HalfMode模式的话可以超过130米的。

网友:
是这样,我碰到过很多。跟网线质量有关

网友(2010-07-19):
昨天就遇到这种问题了。。网线质量很重要的哦

网友:
90M网线信号衰减明显,如果网线质量不达标就衰减更严重,10M模式对信号质量要求更低,但现在的网络设备默认工作模式为100M,所以你人为改为10M模式就更稳定。上网的有效网速一般为1M、2M,你当然就会感到不慢。

网友:
嗯,10楼说得有理。
有时候,有的机器经常拨号不成功,也需要在这里改。

网友(2010-09-11):
学习啦,以前碰到同一根网线,一些笔记本电脑可以用,一些不能用,改成10M就都能用了,应该都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
网速慢跟线或网头有关的   推荐买正品的 质量有保证

网友:
和交换机或路由的信号强度也有关系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下每根线的电阻就知道了,网线质量不好衰减严重,当然影响网速,但改成10M后不用系统检测,速度自然感觉好了很多,如果没有内网需求,理论上应该不影响上网速度吧

网友(2010-11-03):
现在的网线超过50米信号就要衰减了

网友:
网线铜芯太小,衰减太导致的。

网友:
谢谢有学习了呵呵我验证一下呵呵

网友:
莫非LZ的意思是自动模式?

网友:
         现在的网线质量不是怎么好   而且你的网线冶蛮长  数据传输肯定慢  调到10M后  网线的负载减低  当然快啦  建议选择好点的网线

网友:
一般网线,网通的,带宽2M    改下会有起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