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的飞利浦26寸液晶电视,看30分钟左右电视,就竖线

楼主(2010-06-15):
05年的飞利浦26寸液晶电视,看30分钟左右电视,就有竖线,各种颜色都有,位置也不定,关机一会再开就正常,过一会又不行,型号为26PF8946/93,各位给说说

网友:
屏坏了,,,厂家可以修,,,

网友:
同意楼上,屏驱部分估计挂了

网友:
解决方法有了,总共7个灯管,把4个灯管的电源线拿下,剩下3个灯管,屏幕总亮度略有降低,一般看不出明暗区别,最关键的是温度降低很多,昨天看了1个小时都没事,再看几天没事就行了,估计现在的LED温度会很低,不知道能不能改LED,看到有笔记本改的,另外不知道屏线为什么要设计从上面走,从下面走温度就能低很多了

网友:
逻辑板的部份应该有元件,热当,先补焊一下,试看看,或用温度枪量一下元件的温度,是否有不正常,或用布导电的物品去碰触元件,看影像是否有大的变化,就补焊该元件,或更换

网友:
看了3个多小时还是花了

网友:
屏上有芯片热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