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s533-tvm跑c1

楼主(2010-06-15):
asus p5ss533-tvm跑c1,测量供电正常,bios刷过,六个时钟是111mhz,系统总线供电3.3v,对地600多,打数据地址线都一样,在490多,现在没办法了,不知道那里有问题???请教高手
iOS

网友:
压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其中一个槽脏了 建议刷刷看

网友:
不过内存 除了槽子供电 就是北桥了 你测到测不到空点 一样杀北桥 修内存杀北桥这是关招

网友:
不过内存 因特杀南桥 MD座子空 这是关招

网友:
intel的干北桥 AMD的U坐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就先拆除外设 在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