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一台BEN上网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0-06-15):
今天接到一客户拿来一台上网本,故障现象表现为开机掉电。我就说要放在这修,几句话把客户打发走了。(蛮熟的)
首先把机子转了转,还好没拆过的,信心比较大,因为没人动的嘛。把电池拔掉接上直流电源DC19V,待机电流为0.01A。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到0.04A就恢复到原样了,二话不说把机器给拆个精光,只剩裸板。接上电源,首先量了下保护隔离(找到CPU供电电路,供电的上管就是了)有19V过来,以为保护隔离没问题了,于是找电感拉,主板上有5个电感,电池那有个应该是电池充电电路用的吧,还有四个分别是5V电压产生电路,+3.3VSB产生电路,加上内存供电电路(DDR2代+1.8V),北桥供电电路,通过量电感发现只有一组输出(+3.3VSB),接下来断电了,量了下那几个电感的对地的阻值,都没对地短路的。这下就郁闷了,既然不是短路保护。于是怀疑此机是否有待机5V呢,会不会是那电路出了问题,要检查那我就通电了,把表笔接好,然后按开关键这时5V竟然出来了,接下来量了下内存供电电路和北桥供电,按开机键的瞬间量,怪了都没电压产生,顺着内存供电电压产生电路上差,这时竟发现内存供电管的上管没供电。现在只有怀疑保护隔离带不动负载了,接着量公共点电压,呵呵,,这时的保护隔离过来的电压竟然偏低至+9V,隔离电路嘛,就两个管子,量了下控制极的电压都正常,就把两个管子给拆下来,一个P沟道的,一个N沟道的,P的在前,N的在后。先量了P沟道的,没问题。然后就是N沟道的,问题出来了那管子应该是个有3个极把D级四个脚连在一起的,G极为单独的一个,量S极的时候本来应该是3个脚连一起的结果发现1脚与后面两脚开路了,然后量了下它与D极的阻值,问题出来了原来第1脚与D极短路了。找了个N沟道管子换上去,接上直流电源。开机电流起来了0.49A,然后接屏,有显示了。装好整机开机直奔了WIN7。至此修复此机。

网友:
楼主好经验 隔离保护MOS软穿 很经典的维修经验

网友:
9v电压能够让待机芯片产生+3VSB 电压吗?感觉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压是最后测量的时候量出来的,只有+9V的电压了,我还去量+3.3VSB吗,当然查保护隔离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过我一般看在能触发的情况下都不会去测公共点,直接去测电感瞬间有没有产生电压,正如你所说,哪个电感没电压就去找谁的麻烦...最后没想到会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

网友:
新手,学修本本,刚买了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