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 开机屏慢慢变白

楼主(2010-06-15):
NEC E6000  开机屏慢慢变白,  可能是屏问题,    拿了新一张屏换上去故障一样 , 拿可能是主板问题 , 拆机我量屏上面的电压发现, 屏慢慢的白供电也慢慢的被拉低 直到1.6V , 我就顺着屏的3.3供电往下跑线路,3.3V电压是由一个场管转换的  可能这个场管不良,导致3.3V供电被拉低  到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场管换上 ,装屏测试OK

网友:
屏供电MOS管性能不良了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白屏 不过大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接外显看看就可以确定哪里的问题了啊   LZ说的故障屏线跟屏的故障多见

网友:
检查问题就是要这样的细心,才能修好机机。

网友:
恩,遇见过几次,,

网友:
LZ运气不好,要是屏的问题,不是可以多赚点 钞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