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本子加2条内存死机1条没事,是虚焊还是不兼容?

楼主(2010-06-15):
用一条没事,有一个槽有时不认内存,压纸后有时认到但用一阵子后死机,请教怎么解决。
死机

网友:
用一条没有事,那应当是不兼容了

网友:
补焊,还不行测对地阻值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北桥空焊了加焊北桥吧

网友:
先排除兼容,因为SONY机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再补焊槽,再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