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开关管,有310V电压有2V电压,待机部分无电压

楼主(2010-06-15):
今天修了个电源,无待机无输出,查得高压部分正常,就是待机部分无电压,待机开关管 拆下量无击穿,反向阻值也是无穷大,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查基极启动电阻是否为无穷大,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

网友:
启动电阻,有个橙橙棕金的算了下是330欧,可拆下测得是一万多欧,换了个320欧的 结果通电五秒钟小二极管击穿,1815炸烈,今天忙,也没在整它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为150K-1M,楼主看错了,可能是330K,启动电阻不可能是33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