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稍久,液晶电源复合二极管超热!关机重开,指示灯绿色闪烁!不亮。

楼主(2010-06-15):
开机稍久,液晶电源一体板后级复合二极管超热!关机重开,指示灯绿色闪烁!不亮。冷时又可开机!是过热保护了吗?220V交流部分用的是8脚的FAN7601,换过次级电容,无效,求助!
我目前做过的工作:
1.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说发热为电压升高及电容不良造成,在线测了板上的电阻,没有找到明显阻值变大的,又换了后级的电容。故障依旧。
复合二极管超热表现在散热片超烫。
2.也有可能是复合二极管本身不良发热,换了二个复合二极管。故障依旧。

网友:
后给有短路过流过大造成二极管发烫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要看看是不是高压线圈很热,有可能是线圈有轻微断路

网友:
把后级负载一个个的断开看一下就知到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上次我也弄过个是飞利浦的不知哪个型号的了,故障也是有时开机绿灯快速闪烁,黑屏,有时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闪烁,然后黑屏,然后又会自动亮起来。电源保护电路我拆开了。电源芯也是FAN7601的,不过电源在灯管亮灭转换时,12V升到15V,其他的电压都有的小波动。这个不知是不是正常否?我发现有的电源12V是很稳定的,没有FAN7601代换,,其他元件没有发现问题,但是12V的整流复合二极管我试用过电脑电源上的代换,那么电源的波动就是由12V升到14V了,后来发现电脑电源上的复合二极管正向电阻要小得多,但是发现LCD板上的12V,跟5V的复合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都一样的,就想看看能不能搞到电源很稳定,结果能换的都换了,变压器跟FAN7601无换过,我还是没搞好。最后加焊了MCU,并把高压板上反馈到驱动板上的信号也拆了,试了几天机又不出现故障,到现在也几个月了,不知近况如何,要去打听听了。

网友:
看下这个管子是相连的5V还是12V,用班长的办法,先断开确定下是不是后级短的,是后级短,再查其相关电路

网友:
拔掉开关板
指示灯闪烁的时候,看看12V、5V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话,加焊MCU试试

网友:
给你的驱动板芯片假热,看会不会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驱动板有关吗?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