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硬盘检测工具

楼主(2010-06-15):
MHDD里的UNC是”校验错误”的意思。

一般硬盘的高级格式化可以解决,或者用MHDD里面的ERASE功能擦一遍就可以了。

MHDD扫描硬盘时色块的含义

<3ms
<10ms
....
>500ms
以上为访问用时,越小质量越好
? TIME 超时略过
x UNC 错误无法纠正 _
! ABRT 命令非正常退出
S IDNF (扇区)ID未找到
A AMNF (扇区)地址掩码未找到
O T0NF 0磁道未找到
* BBK 逻辑块损坏

如果出现了 x UNC 错误无法纠正 _   这个  ,那能不能修复硬盘了呢。

出现了什么是用软件修复不了的

我用MHDD的ERASE擦除一下能用多久,我擦除了 UNC 的坏道没有了,但是我不知道能我的硬盘用多久,出现UNC的坏道是什么引起的,这个东西重要吗。?

物理损坏只能是屏蔽,但不能修复这个指的,是把坏道屏蔽了,还是把坏道的地方给划分出去呢

网友:
和出现什么错误无关,这是个G表级的软件,只与硬盘的自动修复机制能不能把发现的坏扇区自动加入G表和G表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看起来好象是MHDD修的,其实是硬盘自己修的,其它G表级的软件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