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410M 摔后无显修复过程

楼主(2010-06-15):
客户拿来一410M,一看屏已经摔坏,本欲换屏,结果发现板子不亮,外接也不亮,
上电流表0.8A。内存不过,上点测试,CPU复位正常,波波测内存的系统总线,有选址波形,内存的AD线无波,怀疑北桥被摔掉点了,这个也是维修经验,于是拆开看,果然,,一个脚掉了7个点,补啊补,用铜线补,补的过程中又掉了俩,补了半天,又是上绿油烤,然后上945GM,BGA后,上电,电流欢快的跳起来,装机Ok

网友:
还没补过板,以后碰到了试试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具体怎么补的,另外好象铜线很难上锡呀

网友(点评):
看看你要学学几本功哦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经验分享,  一般维修流程

网友:
如果能跑码,只是内存不过,,应该不用再测CPU复位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要上诊断卡的话410M 要从小板上飞线接在modem2接口上才能看跑到哪里的

网友:
补点的成功几率大不大,楼主是桥上掉点还是板上掉点。桥上掉点能不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