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31板上2G内存不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5):
      今天修复一块华擎G31-ms的板子(说能支持8g内存),上512的内存能开机,装机后上了一根2G的内存,结果不过内存,开机时测各路电压正常,代码跑d4 d5,06 07,内存是新的金士顿,行货,清理了槽子,还是不过,疑是bios问题,遂刷了bi0s,涛声依旧。。。。。。换了一块华硕新板,上2g内存,一次通过。。。。。。请问各位老师同学,这是什么原因捏?

网友:
是不是那个板子支持不了,喝人的,不兼容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呢?还是板子太烂,唬人的,支持不了大内存,别的没理由了啊

网友:
用RTS测一下。可能有其中一个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的主板应该是华擎G31m-s R2,华擎G31m-s只支持4G,G31m-s R2才是支持8G的。但是不论是4G还是8G都应该支持两G条的,因为上面说的这两块板都支持DDR2 667/800。我看主要问题是出在内存上,你再换条两G条看看

网友:
换根2G的内在试下.内存多少频率的?老汤

网友:
老汤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内存频率不对

网友:
现在问题是上512M行?上2G不过?

网友:
看看是DDR667还是DDR800的内存吧...

网友:
可以试着测一下北桥

网友:
估计条子假的

网友:
这年头怪事情多,今天修到一片C51的板,开机就掉电,既然是U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2G窄条吧,换667的宽条哈哈

网友:
呵呵·
我前几天修到跑C1是cpu问题的·
  搞的我修内存部分修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