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是南桥问题还是北桥问题

楼主(2010-06-15):
笔记本修到:供电,时钟,复位正常,AD线对地阻值一样,还是不能跑码,刷BIOS-------加焊南北桥-------

我想问一下:1.假如是南北桥问题:我们怎么确定是南桥还是北桥,总不能这个加焊一下,那个加焊一下,不行又这个重新直球,那个重新直球
              2.如何确定是BIOS程序出了问题,拆下来刷,又装回去,挺费时间
              3.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AD线对地阻值一样,还是不能跑码,刷BIOS,还是不能跑码。剩下是南北桥的问题概率有多大(显卡集成

网友:
确定不了。南北桥是个整体

网友:
你这问题很难回答。你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学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只能靠自己多修多使用各种方法总结经验。

网友:
测量南、北桥上的测试点一般都可以量出问题

网友:
楼上给我们讲解一下吧,测“哪个”测试点可以量出问题?

网友:
哈哈,无边版主就别难为5楼的了!换句话说,南北桥通讯是互动的,是没办法区分到底是哪边坏引起的问题,不像模拟电路哪边坏了等着你去测量就可以发现。但是,大家习惯用一个土办法,那就是压桥,用力适当的压,针对桥虚焊而言,区分是哪一边,当然,这招也不是万能的,仅仅做参考。也可以用CPU负载卡和内存阻值卡来做辅导性的参考判断。

网友:
顶楼上的~~我也想听听高手是怎么测桥上的测试点测出来是南桥还是北桥坏。还有,所谓的测试点是指桥上那里?

网友:
修多了,凭感觉查查地址线数据线就知七八了。

网友:
只有多靠经验判断了 有时候桥不短路不一定就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没有一 个准确值

网友:
头一次听说有南北桥的测试点呀。

网友:
难道就没有好的办法了

网友:
测桥反面的电容,是否短路,  测USB  AD线阻值

网友:
一般压乔还有看是不是过热!~

网友:
我认为7楼的说发是值得肯定的。。。。。有时候就是猜南北桥哪个坏

网友:
集成显卡的,可以先杀北桥试试,不过北桥得做好。不行再杀南桥

网友:
最终的结果是经验判断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有深度   值得深入。。。。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在维修界都是个难题 没有哪个高手敢说自己能绝对修好这种问题

网友:
虚汗好确定但是换了就不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