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CHUNGHWA CLAA170EA液晶屏白屏 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0-06-15):
那位大哥修过CHUNGHWA   CLAA170EA的液晶屏,三星显示器用的屏,17方的。故障是:开机有画面,马上就白屏,开机测升压电路,电压正常。但马上消失。求修好过这屏的老兄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信号会白屏    没屏供电也会白屏,有一下就白屏供电可能大点。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试,三星的就好坏mcu

网友:
屏供电电路有问题,或者屏驱供电有问题,仔细查一下,不查屏线看电压还会降不,不降就是屏驱电路,降得话修驱动板

网友:
测量屏供电正常么

网友:
先看驱动板,再看屏线电路。

网友:
开机瞬间有显示,说明DC-DC电路在开机瞬间能产生屏驱电压,换个DC-DC电路上的 一个升压线圈看看,可能这个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