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显卡是哪儿坏了

楼主(2010-06-15):
今天收到网吧8块显卡,全部花屏,都是MBGA封装的显存,PCI-E的显卡,大家看看是哪儿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两块8500GT,图如下:

第1块DOS下不花,测异常的区域:A16-31  A40-63    C00-C23
第2块大花,DOS下花,测异常的区域:C40-47
第3块7300GT的显卡,图如下:

第3块DOS下不花,测完全正常,但据客户说是点不亮,不知是不是搞错了。
第4-8块是七彩虹天行6600-GD3 DDR3  全部都是花屏。图片如下:

测结果如下:
第4块:DOS花屏,大花,测异常的区域:A00-07
第5块:DOS下不花,测异常的区域:A32-39
第6块:DOS下大花,测异常的区域:A00-A63 C00-C63全部都有问题。
第7块:开机LOGO画面花屏,DOS下不花,测异常的区域:A30
第8块:DOS下小花,测异常的区域:A22

这8块显卡中最终有6块修好了,均是加焊了核心,第一块有点奇怪,加焊了核心后,有好多点有问题,以为是显存问题,加焊了显存依旧,于是在核心上两边加上两个0.5元的硬币,加焊多次后终于剩下3个点,但已不花,进win也正常,跑了3D也正常,不知为何!第3块看似正常的7300显卡,最终却没有修好,测下后正常,怕有问题,再加焊了下,却花屏,加焊核心和显存多次却无效,显卡上也没有掉件,最后植球重做核心,但还是花屏,限于成本放弃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显卡的显存排例  N卡   右边A区  上边C区   数据位排例A区从 上到下A0-A64  , C区从左到右C0-C64
A卡  右边A区 上边B区  数据位排例A区从下到上A0-A64    C 区从右到左C0-C64
每8位一组的数

网友:
1.u7 u10 u2
2.u6
3.测一下16组数据线阻值。
估计核心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先加焊GPU  都是GPU特别容易虚焊的卡

网友:
GPU空了 修过几个

网友:
从平常维修中所见;这些卡花屏,一是主芯片虚焊,二是显存颗粒;三是电容;如加焊主芯片解决不了,小心的吹一下颗粒,如还不能解决,下一步是有点南。

网友:
可以先加焊6600核心,再加焊7300GT 8500GT核心,因为6600核心是有铅好加焊,再加焊后面的那些,加焊核心没好就再加焊显存看看,如果换不行再来提问吧

网友:
第一、二块显存的问题

四到八重做核心就可以了,这卡是通病

网友:
网吧的卡GPU问题居多,但GPU加焊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你要有专业工具。

网友:
加焊无用,必须重植,不然反修回来再重植成功率低

网友:
重做BGA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要是两面都有显存的话怎么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后面先数0-7 再到前面8-15这样子一直下去。

网友:
这8块显卡中最终有7块修好了,均是加焊了核心,第一块有点奇怪,加焊了核心后,有好多点有问题,以为是显存问题,加焊了显存依旧,于是在核心上两边加上两个0.5元的硬币,加焊多次后终于剩下3个点,但已不花,进win也正常,跑了3D也正常,不知为何!第3块看似正常的7300显卡,最终却没有修好,测下后正常,怕有问题,再加焊了下,却花屏,加焊核心和显存多次却无效,显卡上也没有掉件,最后植球重做核心,但还是花屏,限于成本放弃了。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应该用软件测试后再查 为什么不换掉显存?

网友:
第一片和第三片显卡型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