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780g SE主板 跑d4修复

楼主(2010-06-15):
今天一同事把机子搬到我办公室说,机子开不了机了,让检查下看是什么问题,先开箱,主板 映泰 780G se的小板,CPU AMD双核 5000+,DDR2  2G的内存,无独立显卡,通电试了下,无报警声,显示器无显示。关机断电,上诊断卡,  跑D4 ,关机,清内存灰,清槽内灰,再试,还是D4,换槽,还是D4,换根新内存,上电,还是D4,上万用表,测DIMM电压,VTT电压,均正常。打电话问同事,出问题前是什么现象,同事说,也是不开机,自己开机箱重新插了下内存,也换过槽,还是一样(同事的水平太菜,怀疑内存插反过),仔细检查了下内存槽和金手指,未发现烧坏情况,拆下主板,仔细再检查,发现内存槽边上有一根约0.5MM宽的线烧断,上电万用表测内存SPD供电,无3.3V,再测断线一侧电压为3.3V ,认为可能插反内存将SPD 供电3.3V线烧断,立即炉铁焊上,再上电,测SPD 3.3V供电,正常,上内存,全部正常。这里总结给大家,如果DDR2内存电压什么都正常,如果还跑D4,大家一定要测下,SPD的供电,有可能是插反内存将spd供电烧断,或烧坏。
   本人工作之余,业余维修,不到之处还请大家拍砖。

网友:
对,二代条的SPD电压好像比较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