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T

楼主(2010-06-15):
   最初是加电无显  我首先加焊了显卡一样的   后来我给北桥做了个BGA   可以点亮了
  (是6100的北桥) 客户拿回去一天就回来了    第二次我给换了一个新的6100北桥
  好了  过了2天客户又回来了    我又详细地查了于是又换了个新的6100北桥  。好了
  可2天又回来了。我现在已被打倒了 。有遇过这故障的请拉我一吧

网友(点评):
楼主你的什么故障???

网友:
我是加电无显啊

网友:
再换个新显卡试度

网友:
不换桥只加焊是否会显呢?考虑下PCB。

网友:
再做显卡,做好后,把他的3D加速给他关掉,

网友:
经常坏桥

应该外围电路也有问题··桥的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的散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那就是桥没做好啊在重值珠吧,加焊解决不了啊,我上段时间遇见过一个华硕F5V系列的本,也是北桥做了好几次啊,一开始不亮我加焊后亮了,客户玩了一星期回来了,反修了3次。最后换了个新桥,小心的换上了,没事了至今还没回来啊,那是SIS的北桥,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CPU座空焊呢!毕竟离得很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