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24V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0-06-15):
大家好!
工业24V电源奇怪的故障,输入220——110V 接220V正常输出24V
刚接110V 输出正常,然后把电源拨掉再接就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电源

网友:
给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PFC供电电路问题,应该是启动电容留有余电,电容泄放不出去,等10几秒电容电放电后,重新插110,应该还能启动

网友:
电路图
上面附件内是一个250瓦24V输出,内置式医疗电源的电路图。
如果是这个电源的话,像你的问题出问题的电路部分一般是31-GPFC250-24_G中第一页的C9\C11\CR8\CR11这几个件
大只佬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再接再厉!我加分不会手软的。

网友:
220V电源边。有一个电阻色环烧的有点看不清,拆开量有85欧

网友:
检查下保护系统,有没有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