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0A

楼主(2010-06-15):
  F40A进水的机器       1。我拆开机器发现只有触摸板下有进水的痕迹 ,以不严重,把清洁后
                                      2.。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是0.01  我量了以下电压  开机键上有电压;公共点上只有
                                             17.8V  而第一隔离管的输入时19V    没有待机3V  5V电压。我短接隔离部分还
                                             是没有3V  5V (待机电流还是0.01)
                                      3。我发现进水的部分的一个  PU12  (LM358)芯片 的2 。3脚与4脚地脚是通的,PU12
                                            是好的。不知对还不对。只能下到F40的图纸  没有F40A的图纸。

                                     请各位大虾们指导  说一点我万份感谢

网友:
图纸要密码,密码是123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有腐蚀短线的吧,或是一些小电阻,HGT30进液多断线坏电阻。

网友:
没有待机还好修一点,修好待机后,再看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PU12 3 4脚都是接地的
至于没有3V5V,可先这样查查
1:先测量一下3V 5V输出有没有短路,尤其是进水机。
2:如果没有短路,接下来查PU6的外围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20脚V+电压、18脚LDO5是否有5V输出、8脚REF是否有2V输出;
      6脚SHDN、3 ,4 脚MAINPWON信号 电压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