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是没电压

楼主(2010-06-15):
请问大家,MOS管正常,电感没对地,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cpu还是没电压,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上CPU就保护,不上CPU不保护是怎么回事啊?麻烦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上CPU打对地阻值看下正常吗,会不会是CPU坏了?或者主板不支持

网友:
上U保护  多见桥  U座空焊

网友:
如果是英伟达的芯片,很有可能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上U因为CPU没供电 所以不保护  如果有上假负载也不保护的话 那么是因为你假负载不支持这种电源IC的VID组合  它也不会产生CPU供电 所以也不保护

测所有上下管GS极的值 与 DS极的值 看一下场管有没有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就注意一下驱动芯片  测所有上下管控制极的对地值来判断来判断那个驱动IC有问题

网友:
上CPU断电保护,一般是CPU供电管短路或北桥短路

网友:
LZ可以在上真U前量一下各管的阻值,然后再上真U后不要加电先量下各管阻值,如果保护最后不要多次开机,以免烧毁U,再有就是北桥各电源管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了CPU电源芯片还没有VCORE的话
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可通过测量关键引脚的电压来检查
如VCC EN VID等
如果不知道怎么查
请贴上主板的芯片组、接口类型、供电芯片的型号

网友:
你不要上U,先上假负载看看CPU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有了,比如核心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重点有U座上!!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