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待机只有3V没有5V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5):
如题,待机只有3V没有5V,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待机电流只有0.002A

修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充电也不正常。会不会是充电电路损坏导致的呢?检测充电芯片BQ24721
发现12脚供电没有,连接12脚的R16一端有18.5V一端没有。断电测量R16已开路,12脚供电对地只有5欧姆左右。怀疑供电芯片损坏,正要拆下的时候发现连接供电的C26有一个裂痕。将C26拆掉后短路排除,恢复R16 和C26后待机5V也有了待机变为0.018A,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呵。。小小一个电容。。。 就是有这么神奇。。。 呵。。。。。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容裂那?楼主分析了吗?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  充电芯片的主供电会影响5V,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楼主分析一下。。。

网友:
5V应该是由系统电路产生的吧,所以充电电路怎么会影响到5V电压的产生呢,我有点想不明白,还请楼主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5V,楼主为什么会想到充电电路呢,不解,望楼主解释!!!

网友:
这个短路了怎么不是大电流呢?保护了?我修过一台也是充放电电路的电容坏了导致大电流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了点吧!~真要想楼主说的这样不知道要仔细检查多长时间吧!~说的也没什么思路!~

网友:
5M没有产生出来 我真的不会去考虑充电电路 以后还是注意点好啊
   谢谢L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