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球钢网拿不下来的困惑

楼主(2010-06-15):
请教各位师傅,置好球后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拿下钢网呀。小弟今天学置球。可是每次钢网都很难拿下来。看到饼哥做了一次。很轻松钢网就自动掉下来了。呵呵 。不知道大家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的?还是这活就是个熟能生巧的活呀

网友:
建议你少放点焊膏,把BGA芯片的焊盘弄干净了,用普通的焊膏植株,别用BGA专用焊膏

网友:
等温度不要完全冷下来就把它拔开。我感觉用AMTEC BGA焊膏好,原因是用完后不用清洗钢网,像以前用KINGBO的,用完后还粘手的。

网友:
大家都是用什么拔开钢网的呀?指甲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刚做好的时候温度很高的。手手拿烫手呀。

网友:
用直吹钢网

球子上去后,吹一遍,再加点,焊膏再吹

网友:
来我这 我教你吧 老板

网友:
珠放正了没?

网友:
呵呵 。。搞明白了。。其实就是多练。现在我能很轻松的拿下网子了。多吹一会儿。球站直了就OK了。不管是烫的时候还是凉的时候都没问题。所以新手就得练。没办法 的哈哈。

网友:
你和我做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说了

网友:
焊膏油点多,在就是亮的时间有点长了吧。

网友:
时间掌握好就成了,现在我也很轻松就拿下网了!!

网友:
先烧点焊膏 等到吹热了在放点焊宝 大概放黄豆大的一坨 然后吹到全部化了 拿的时候就趁热  一点劲都不费 用镊子一夹就起来

网友:
选择合适的焊膏,KINGBO的冷后粘性很大,不适合植球。温度也很重要,不要等冷了后再取。另外还有个方法,如果你用的是KINGBO,又实在想冷却后取,可以用洗板水泡一下,把焊膏融化了,就容易取了。

网友:
我准备买这个家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