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845]主板不跑码,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06-15):
小弟今天接到朋友一台有故障的主机,插上故障检测卡,发现不跑码,测量CPU供电为1。48V,内存供电为3。3V,北桥1。5V,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时钟,波形正常,用手去摸北桥有点发烫。在刚开机时故障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一闪就灭了,说明复位正常。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是北桥挂了吗??小弟先多谢路过的高手了。

网友:
还有很多地方都没说明呢.诊断卡复位灯闪下只能说明PCI接口复位出来了.CPU复位有没有可不一定.内存3.3V高了,北桥有几个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的确有点高正常应该在2.5左右,测一下CPU有没复位  ,刷BIOS最后再做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说明桥坏  这个板座子易空焊

网友:
你内存供电是测的哪?

网友:
用打阻卡测量的电压呀,北桥其他电压都正常呀,请教了

网友:
1:测量内存供电请测量内存槽子的第七脚,并些上接过
2:上CPU假负载,测量CPURST是否为高电位
      如果为高电位,则说明CPURST正常,板子故障为不跑码,可刷BIOS,查U座是否扩孔或空焊……
     如果CPURST为低电平,则说明南桥没有复位北桥、北桥没有复位CPU,或者北桥工作条件缺少

3:北桥肯定是有点温度的,要分请正常的发热与发烫的区别。可参照同芯片组好板子的北桥的问题

网友:
PCI复位出来并不代表CPU复位。。量下CPU复位

网友:
我量了一下CPU复位电压为1。7V,主时钟电压为0V,请教楼上的朋友了。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CPU时钟 上假负载点中时钟测试点  一只表笔去时钟芯片旁边找精密电阻  测一下电压

网友:
我在检修中感觉到北桥特热。测量内存槽子的第七脚电压为2。5V,184脚电压为3。3V。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