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烧3.3EC 3次 求高手。有图

楼主(2010-06-15):
+V3.3EC对地大电流 300毫安。正常7毫安。维修    第一次:更换EC后L37,  +V3.3-EC 阻抗正常,上电烧EC;3.3EC继续对地.
   第二次: 更换L37、Q32、Q47、U27、U19(EC).  L37阻抗正常,上电,瞬间大电流。烧EC
第三次:更换 L37、Q32、Q47、U27、U19、CT2、D55、D54、D52外加5V整套。上电瞬间烧EC 3.3—EC对地,大电流。
  无语了,太轻敌了···  怕EC焊盘经不起折腾。下掉EC  BIOS上电,大电流300毫安,外带吱吱的响,找不到地方,可能是L37。L37此时电压1.5V  ,对地阻抗正常。 另外Q12 Q21 渐渐升温,烫手。管子和U5已换。
刚开始第一次上电也是会吱吱响。U27 周围各个电阻阻抗都正常,线路都OK
下掉L21 电流3毫安 ,正常。无3.3EC
  Q62 Q65已经断开。

                                         求解!明天晚上收结果。谢谢帮忙分析研究。另端午节快乐!
                                                          6.15日   23:30留

网友:
附件怎么加上?上传成功了  怎么没看见在哪?版主···

  好了···  图纸来了····  兄弟们·· 帮忙了···

网友:
不知道你R85和FB这一路查过没有,是否有断线

网友:
的没限流。那么大电流不烧才怪!

网友:
可能3.3V的下端门场管的控制极和电源IC之间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
顶起啊··  兄弟们帮忙啊···
  回复 4楼 兄弟: 什么没有限流?请将清楚点好不好? 火急啊···
其他回复的兄弟,请看清楚我已经维修的动作啊···  别信口开河好不好······
  7楼的兄弟,线路没问题,各个电阻也没有问题。。。 明天再次跑线,再次确认。

网友:
兄弟 我没看懂。上eC就烧吗?下了EC正常吗?如果下了EC正常。你看下EC挂在EC上的SM总线有没有对短的。另外供到EC的VCC不要欠压。

网友:
无边··      就是装上EC必烧,  我就下掉EC没有装,用模拟示波器打3.3V_EC有波形,用万用表量测 只有1.5V 左右。 还吱吱的响,找不到地方

网友:
供电都这样了,肯定要烧EC了。电源芯片出来的3.3V也成了1.5V吗?

网友:
不  3.3LDO正常哦··  5V也正常···

网友:
你的3.3V 5V是撒子控制芯片。还有就是要看他的LX是不是3.3V才对,而不是输出的LDO。

网友:
看看是不是BST脚相连的升压电容击穿或者缺件

网友:
兄弟们 自己已经解决了··  3.3IC 周围 一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