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技嘉的板子,质量也是这么差,复位灯闪烁,PCI槽复位脚电压只有1.6伏

楼主(2010-06-15):
一块技嘉G31的板子,供点正常,时钟正常,惟独复位有点异常,诊断卡复位灯大约相隔4秒每闪烁一次,测PCI槽A15复位脚的电压只有1.6伏,这个板是双BIOS的,两个BIOS都写了一样的程序,IO换了,摸南桥有点发热,82801GB的南桥也换了,始终都是这样,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南桥发出来的信号不正常,上拉电阻不良   两个PG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灯座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打南北桥总线的值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其他芯片的复位电路不正常导致把电压拉低! 可以把每个芯片的复位脚跳起来试试 !当然两路pg要正常!

网友:
南桥都换了?如果换桥成功,可以说明不是南桥的问题,测一下CPU座是否不良,G31U座不良也能导致此故障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有不良的地方,可能是门IC.电阻哦

网友:
楼上所说的两路PG是不是电压IC所发出的PG和ATX所发出的PG,我也想挑开脚测试复位是否正常,可是我不知道这些芯片的复位脚在哪里啊?请指点,谢谢!G31的板有门IC吗?没发现````

网友:
也不知道你这个G31具体的型号是什么
我手里有图纸的的GA G31,PCI槽子的RST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没有通往其他芯片
最好把南起取掉,确认一下DMI总线北桥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