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16):
今天接一台 天逸100的机器,原来加电无显,检测CPU无供电。加焊CPU供电芯片机器可以显示,但有个问题 ,机器第一次开机时只屏幕上只出现一个光标在闪动。闪动几次就掉电了。连联想的LOG都没有出现。在开机就可以显示联想LOG进系统了一切正常。发现机器在热机的情况下也正常。就不会出现掉电的现象。加焊南桥故障一样,更换全新桥故障也一样,排除南桥的问题,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了,刷下试试看吧

网友:
天逸100 bios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第二次开机正常的话 就忽悠一下客户混过去行啦  !

网友:
今天接一台 天逸100的机器,原来加电无显,检测CPU无供电。加焊CPU供电芯片机器可以显示,但有个问题 ,机器第一次开机时只屏幕上只出现一个光标在闪动。闪动几次就掉电了。连联想的LOG都没有出现。在开机就可以显示联想LOG进系统了一切正常。发现机器在热机的情况下也正常。就不会出现掉电的现象。加焊南桥故障一样,更换全新桥故障也一样,排除南桥的问题,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此故障已解决:是U19芯片被别人取了,我们检查主板的时候发现了 ,非常不明显。U19是24C1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