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进系统慢另类维修

楼主(2010-06-16):
DELL d630进系统慢!有时的进不了系统!换过南桥,最后回焊网卡,开机正常!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网卡也能影响开机速度、、、

网友:
D630还有个通病是屏闪,

网友:
其他功能芯片都有可能会引起。

网友:
可能是系统卡在pci设备检测这里

网友:
呵。。 说的也对啊。。。 有元件不良。 都会这样的,,,,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在别人的指点下加焊网卡才好的。

网友:
只要是南桥管理的都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做网卡好了,而且要上BGA上做,风枪弄完一般是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