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80 用一段时间后会黑屏

楼主(2010-06-16):
S180一般的毛病客户都知道,今天再说下。给一些刚入门还没有入门的人看~
客户送来说用一段时间会黑屏,开机放在检测台上,过半小时左右就死机。再开机会不显示。如果死机后不去管他,会花屏。让其他维修员加焊内存槽和通孔,结果开机跑2A 2C。他们认为显卡挂了差点要去换北桥,其实还是内存槽没有焊好,这机器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内存槽的1和2脚也就是Vref,如果是Vref虚焊就跑2A 2C,如果Vref焊好其他引脚没有焊好会跑2C 2E。看论坛很多人都去换北桥了。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网友:
楼主通孔是什么意思啊,还没试过

网友:
这种情况呢,最好反内存槽取下上锡再焊上去会更牢固

网友:
一般通孔虚焊的不多,而内存槽1脚和2脚虚焊的很多,但是有时候补焊后北桥会莫名奇妙的挂掉。真是搞不懂,今天就碰到一台会花屏的,补焊后直接不过内存,后来换北桥搞定的

网友:
这些问题在一开始就因该考虑到  然后逐个去排除  靠的还是经验

网友:
花屏会是内存的事?没碰到过,黑屏到可能是内存虚了。

网友(2012-07-25):
上次有点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