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U-X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6-16):
手上有一片ASUS K8U-X 开机板,开机无显示。换8282也不行,8282是新的。
不装CPU 和内存,测CPU没电压,内存电压1.8V左右
装上CPU装上内存,测CPU也没电压,内存电压是1V左右
开机复位灯一直亮。过差不多一分钟才灭。
希望哪位大大有图纸的上一下。

网友:
CPU换一个试一下(只是提醒),把DDRVTT产生IC换一个试一下。再不行就把内存供电管也换了,这种情况你得先对着内存供电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不管是8282M控制的
8282M只控制时序
内存供电还受控于LM324,板子上的标号是U1
测324的1、2、3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8282只是时序控制芯片 哦
先修内存供电 再修CPU供电吧

网友:
我建议换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我以前也碰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换上以后就ok。

网友(点评):
上U后,内存电压拉低,换CPU管理芯片有何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也许你把内存供电修好后,CPU供电自然也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看好楼上所说的,再回复

网友:
有8282芯片控制时序
内存供电时序就在CPU供电之前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何来CPU供电?

网友:
如果8282M的12脚EN内存的开启电压正常则需要查一下  DDR2内存的PWM电路

网友:
同意上述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8282上电时序,到最后我才换的,只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居然好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8282上电时序,到最后我才换的,只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居然好了,我也是百思不 ...
引用 网友B:

经验有时候也会变成桎梏
仔细分析搞清楚原理才是正道

网友:
楼主的主板现在有何结果?

网友:
这个板客户己换片板用了~没修好。    板上是有两个LM324的都换了,8282也换了,CPU也换了。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