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朋友帮忙看下我的华硕A8JR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0-06-16):
朋友拿台A8JR的机器说外接不显示,之前是好的,一年前外壳坏了,到服务站换了个壳就接投影机用不了了,换了几个显示器试都不行,拆下主班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跑电路发现经过了一个14脚的74门控制芯片,看图纸H V同步信号是从9脚进10脚出,11脚进12脚出,我拆掉芯片直接把其连接,还是一样不显示,内屏正常,用键盘也可以正常切换,外接显示器感觉型号也过去了,显示器的绿灯一闪一闪的,未接信号时没是橙色的,求高手帮助指点下,另求好心朋友有此机器的BIOS程序帮着传份,主板上型号是A8JR的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正常现象  外接显示器分辩率太低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以前能用的,就是换壳以后才不能用了,看下电路图VGA接口的定义,查下它的工作条件,看看有没有缺

网友:
是的 以前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了

网友:
显卡有一定的几率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我加焊 了一样
请问有没有那位朋友有这机器的BIOS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