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下刷BIOS的工具

楼主(2010-06-16):
请问一下高手,有没有好的在Windows下刷BIOS的工具??

网友:
我们这针对笔记本下发了的BIOS里,有不少是在系统下刷的(里面也有DOS下刷的),本人一直比较守旧,还从未使用过........具体好用不好用,我也给不了你好的说法,如果有人常在系统下刷BIOS,请跟贴,我也想知道这种刷法是否稳定,是否快捷。

网友:
有没有Windows下刷BIOS的工具??

网友:
给你发一个联想S10-3C的BIOS吧,里面就有刷新工具,这种刷新工具应该与BIOS是哪个厂家的有关,不要乱用,如果不明白,可以先到百度或是BIOS之家或是本站找高手解答以后,再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我经常在XP下刷BIOS,技嘉板和神舟笔记本,还没出过毛病~

网友:
有啊,我们公司是做华硕板卡的
我用的就是asus update,华硕在windows下的刷bios工具

网友:
BIOS写保护了怎么关闭??

网友:
进BIOS里设置

网友:
哪里项设置,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