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0-06-16):
我有一台联想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一直闪,显示器不显示但过一会好一下就不行啦

网友:
先测下按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
按键我连过了没问题

网友:
电源板及高压板都要查一下

网友:
电源板输出不稳定或按键漏电,按键漏电一般量不出来 要换才行。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导至,先查一下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
电容鼓包或按键板按键漏电    试用排除法

网友:
呵。。 楼上的正确。。。。。。

网友:
对啊.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现在我解决了换了个驱动板就OK拉

网友:
貌似是漏电,但不一定是按键,电容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