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0-06-16):
昨天接了一台LG-1934S的液晶。故障为:开机画面有绿色的斑影。
经查是屏线的问题,用万用表量屏线全通,只是屏线上与屏接口的地方有一些小窝窝。
这机子的屏线不太一样,与驱动板相连的是针孔式的,一下子没配件。就想把屏线搞好下。异想天开的想用烙铁给屏线的小窝窝处上锡,让他们与屏接触时就会更紧。先找一根旧的屏线炼了下手,校好了烙铁的温度。再慢慢的一个个把小窝窝处上锡成功。接上屏线一试,成功了,修复。哈哈,说出来与大家交流下,开店的,不可能什么配件都齐。碰到这种情况,再去订货,麻烦,成本也高,能无伤大雅的搞一下,是最好的。

网友:
不会吧!!个 也可以啊 !!!
lz真是高手啊

网友:
思路独特,估计LZ用小刀片刮下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能长久用吗

网友:
是屏线接触不良,时间长了锡就会氧化到时就会再出现问题。

网友:
呃....这样子也行?如果用胶带把焊点那覆盖上又会怎样?还会氧化么?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会导致基色拖尾,见识了。

网友:
下次坏了又有得赚了.

网友:
下次坏了又有得赚了.
引用 网友A:

很快的,锡很快会氧化,然后……
至今很少见拿锡做触点,道理不言自明

网友:
估计用不多久会回来的。最好把屏线屏口檫干净,如果还返修 就需要更换了

网友:
要是有个图那就更好了啊。

网友:
这个屏线是不太通用的。接驱动板那头是带针孔的,很少备件。在没备件的情况下,能搞好就是爽。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这个屏线,我手里有三个以前换下的,我就把屏线换了就搞定了

网友:
估计信赖性会有问题